同样锁尾信号换马甲就不行?电动尾改装原来困难重重!

楼主(2015-06-12):
正如那位PUG朋友所预言的,电动尾桨会碰到麻烦的调试过程!接上电后稍微动了一下机身,尾桨电机就猛地转起来,力量也太大,一下子就让机体转动了几乎 一百八十度, 吓了一跳,还好,这个电机随后就自动停止转动,随后推杆加油门,这个尾桨就是不动,稍向右侧打了一下杆,又是扑的一声,机体又转了至少九十度,后来是停停没停,可推力明显小了下来,等旋翼转动起来后,这个尾桨又是扑的一声转动的二十多度,看来这真是一个大坑,跳进去出不来了!电机推力太大,而工作过程又不受控制,这怎么行?理想的过程应该是主旋翼转起来后,尾桨也跟着转动,并且随着扭矩的加大而增加转速,像这样一惊一咋的显然是不行的,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相信在座的新年手包括本贴在内都是雾海苍白吧,还是座等请高手解答!前面有朋友指出无刷电机 的最大短处就是直线性不好,这个一惊一咋就充分体现的其直线特性?考虑到直线性不光是无刷的问题,也是有刷听问题,与尺寸有关,因此就是高手指出问题所在,还是要考虑采用更小功率的电机,最好是内转子电机吧?转子半径小,可能直线性会好不少?可现在满大街都是外转子,根本找不到内转子的一丝蛛丝马迹,真可谓是电动尾改装困难重重!操作中发现向右侧打杆会出现电机猛转现象,而向左打杆则没有一点反应,想像了一下,电机如果在接受三轴仪来的锁尾信号之前就有一定的转速,也就用不着这么火急火烛的加速猛转吧?一定要实现随着主旋翼的起动而起动的操作过程,否则这样的一惊一咋会极大地破坏人的心情啊!

网友:
.. 技术贴  支持一下

网友A:
话说 你这改造:总得有‘出处’(整体方案)吧 !?
是 只调速 ? 还是 调速 + 变螺距 ??

对于 120kg 级别 一下的 中小型 航模
改 电传动尾系统 只有 练习意义。。

网友:
不知道改这个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大型点的电机锁尾楼主可以搜索参考下华科尔的  MASTER CP.  250级的!

网友C:
用电机锁尾,启动是需要一套程序的,这个是因为陀螺仪有中点而电调有零点的关系。

电机调速锁尾难做好不在于电机的线性,而在于电机的响应。电机有电气的和机械的惰性,这个惰性随电机功率增大成几何上升。

这个方案会很复杂,建议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机锁尾,启动是需要一套程序的,这个是因为陀螺仪有中点而电调有零点的关系。

电机调速锁尾难做好不 ...

对电调进行由左向右的行程设置行不行?让电调的半油门与陀螺仪的中点对立!都是信号的叠加吧?电压的叠加?如果这样是可行的话,则遥控器就得用个控制装置,在通电时 控装置把油门杆侧拉着,然后人工解除?

网友D:
线性不是功率,换三接线内转子也只是三相无感无刷电机
倒是有个懒惰的猜想,用车用电调,用车用髙转速有感电机锁尾,取消刹车模式(也就是单纯用正反转模式),适当调高拖刹,大概能保证启动不突转,但是锁尾效果不敢保证
再说,你的机子尾桨有扭转45度角,500瓦主电机,我怕200瓦尾电机都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不是功率,换三接线内转子也只是三相无感无刷电机
倒是有个懒惰的猜想,用车用电调,用车用髙转速有感 ...

2208电机推力足够了吧?整个机子重量也就是八百多克,旋翼升力也就这么大,它能产生多大扭力?四分之一的推力是二百克,而2208的推力可达到400克,,正是力道足,它加入工作的劲头也就猛啊!准备找个小点的电机来,最好是内转子的,上面可以加个垂直尾翼,现在这个外转子想加翼面很麻烦,螺丝悫内做道场,施展不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08电机推力足够了吧?整个机子重量也就是八百多克,旋翼升力也就这么大,它能产生多大扭力?四分之一的 ...

其实800g的机子……用800g的升力……都离不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800g的机子……用800g的升力……都离不开地……

呵呵,你这是当头棒喝!是滴是滴,按九百克估算。尾电机得在300左右,

网友E:
这种改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油门锁定时,尾电机也要同时被锁定,不然很危险的,机身一动尾电机就要转,早晚要出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这是当头棒喝!是滴是滴,按九百克估算。尾电机得在300左右,

其实按照LZ之前的高速机设想,理论上起飞后机子要最大程度前倾,发挥满主电机功率,而升力分量的确只要满足800g+10%左右
所以才要涉及主尾功率
用之前LZ假定的起飞g数打个不严密比方,忽略效率损耗,主桨拉力升力分量1:1的时候,按照LZ要求实际出力要1600g,锁尾按照LZ假定取20%左右,忽略锁尾效率损耗,锁尾分量就要320g

倘若像LZ上一帖中为了增加推力让尾电机倾斜,假设推力和锁尾分量比例为1:1,忽略效率损耗,整部尾电机出力要640g+15%(转向裕量)

而实际效率和各种原因参与其中,实际推力要小而电机需求功率要大
(此为以LZ假定值为基础计算,实际情况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改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油门锁定时,尾电机也要同时被锁定,不然很危险的,机身一动尾电机就要转,早晚要 ...

呵呵,是这样的,尾电机是由三轴仪控制的,扭力增加它也增加推力,现在的问题就是旋翼开始转动时尾电机没有反应,不转!扭力大到一定程度后机身开妈动了电机才猛地进入高速转动。推力 突然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按照LZ之前的高速机设想,理论上起飞后机子要最大程度前倾,发挥满主电机功率,而升力分量的确只要满 ...

还是怪本贴没说清楚自己的目的,是这么回事,起飞后机身保持水平,推进力由螺旋桨产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主电机功率也就考虑上升0.2G这样一个数值就行了!所谓的高速直机,实际上的意义也就是要比直机的最大速度省油,机身前倾还要加大旋翼功率太费燃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 你这改造:总得有‘出处’(整体方案)吧 !?
是 只调速 ? 还是 调速 + 变螺距 ??

呵呵,不好意思,把你的贴给忘记回了?回答过可能没发出来!这东西也就是个提高部件利用率的作法,有无出处好象不重要吧?让三轴仪的锁尾信号控制这个尾电机,再加上旋转推力方向,在转动过程,抗扭力矩会减少,但锁尾信号会加大提高电机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点的电机锁尾楼主可以搜索参考下华科尔的  MASTER CP.  250级的!

买了一架华科尔400,发现这类直机都采用的是两个抽头的空心杯电机,要换用它的电路,电机又是个麻烦1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随便那点积分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