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时间的疑惑

楼主(2015-06-12):
最近组了个apm的机,450的碳纤架,飓风2216的电机,1147的桨,3s5.2ah的电池,加云台图传一共重1850g ,为什么五分钟电池就3.8V报警了?求解惑。

网友:
我的情况是500机架2212电机,其他差不多,也就七八分钟吧

网友A:
3.8报警也太高了吧,正是放电放的正欢的时候

网友:
需要设置电压值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设的是3.6

网友:
我和你重量差不多 也就飞个5分钟左右  用的5200的电池 难道只能减重??不解

网友B:
多少kv的电机?上上4s电池看看?
设置的电压也太高了。3.6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kv的电机?上上4s电池看看?
设置的电压也太高了。3.6就好

kv800的,天行者的电调,不支持4s 纠结了

网友:
用3.6v

网友:
引用 楼主:
kv800的,天行者的电调,不支持4s 纠结了

换吧,我原来也是3s的电池,感觉总是软绵绵的,上了4s后,稍微推一点点油门就很大反应,搞得我还得重新设置油门曲线。而且4s肯定电流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