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装280机架,定高掉高厉害

楼主(2015-06-12):
请问大师们  280机架 装的apm  定高后去穿越  往前全油门  掉高厉害  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还是补油门?

网友A:
穿越的话,定高来干什么?

网友B:
穿越装apm干什么?  装了apm你那还是穿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的话,定高来干什么?

定高穿地下车库呀   不然把车子撞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装apm干什么?  装了apm你那还是穿越么?

我不穿树林的  我穿地下车库的  不定高怕把车子撞了  那就损失大了

网友:
apm玩穿越也没啥不行。。而且apm的说动和自稳模式也可以很暴力。。不过玩穿越实在不适合用定高模式。。因为定高模式下高度改变肯定没有手动油门改变的快。。然后就是apm的定高模式主要是用z轴然后融合气压计。。你高速飞行的适合会增加震动。。z轴震动大了就会影响定高效果。。。
要想玩穿越建议你还是踏踏实实的练好手动或者自稳模式吧

网友:
模拟器上多练习,真实飞行少炸鸡

网友C:
定高的飞控 巡航肯定会掉高,而且油门响应慢,还是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高的飞控 巡航肯定会掉高,而且油门响应慢,还是换了吧

恩  那我还是用自稳去穿吧

网友:
我用零度定高也是飞着飞着就慢慢的掉高。定高往前飞任何飞控都是这样吗?

网友:
前飞本来就回掉高,室内气压计又不是很灵敏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要定高,感觉再来个自动壁障,不需要人来操控是不是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