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散热?鹰眼5.8G 600mw 32频 迷你Q版图传

楼主(2015-06-12):
图传烫手,正常么?怎么散热?

楼主:
飞行十分钟左右就烫手,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烫手是正常的,比一些闷葫芦热量散不出来的好多了。放心吧不会烧的。

网友:
如果楼主实在怕烧, 万能的某宝有强制风冷,去买一个,装在这上面 3S供电 保证凉嗖嗖的

网友A:
贴个散热器就行了。

网友:
怕就便宜点卖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散热器就行了。

啥样的?

网友:
图传天生就烫,正常。一般不会烧特别是上天以后

网友:
去电器修理铺,或者电脑维修店,随便收个北桥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2015-07-18):
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