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轻的吗,顺便求大牛指导

楼主(2015-06-12):
qav250,6mm底板碳纤维偷轻版本
+280加长臂
tm2205套,6535桨
乐天20A
NAZE32
700线sony
7008sb
1500 3s 35c

求指导,naze32,油门收到底,落地时总蹦,螺旋桨不停,是该设置一下哪里谢谢

网友A:
机架不错,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不错,求链接

qav250 pdb

网友B:
空机架多重啊?

网友:
基本都这个重量啊没什么特别啊,6mm底板磨掉大部份,没意义,还不如就来个3MM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机架多重啊?

130-140吧,延长臂又多了40克

网友C:
兄弟 你的280加长臂给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重了

这么夸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的280加长臂给哪买的?

你搜qav250 pcb ,这家店有

网友E:
我是连机都没有装过的新手,但一直都没停过找穿越资料,希望自己能多了解再装机,楼主所问的降落蹦跳,螺旋桨不会立即停转,我想会不会是你的电调还没有刷BLHeli固件呢??因为Oneshot125是要NAZE32+BLHeli一起实现的,而且BLHeli估计刷上后也要设置里面的两个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连机都没有装过的新手,但一直都没停过找穿越资料,希望自己能多了解再装机,楼主所问的降落蹦跳,螺旋 ...

oneshot125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惭愧
后来查明,是油门行程问题,默认的不行,需要调遥控器,最低到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qav250 pcb ,这家店有

多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