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求助 晚上飞的时候都好的 有些

楼主(2015-06-12):
如题。。求助

晚上飞的时候都好的 有些震动 拆机修理 把接收换了个位置 现在飞机装好了 尾巴不好使了 只能往左打方向 摇杆回中后 尾舵机会慢慢的向对尾的左侧移动 这是啥情况? 在k8的安装模式下就一切正常 什么都好使 一退出安装模式就完蛋了

在线等 是什么东西坏了吗 要是坏了 安装模式下所以的通道都正常啊 我也没改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谢谢前辈们了 已经找了论坛 没找到类似

楼主:
补充 虽然不回中 但是转动机身的时候 尾巴还是动的 为什么安装模式下就回中 退出就不好使了呢  还有就是刚通电的那一小小会尾舵机是好使的

网友A:
在陀螺没有正确自检或者自检过程遥控没有开机的情况下,自检完成后尾舵就会慢慢走到一端顶头。你可以检查下是否有这情况。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可以把陀螺当做新机整体重新设一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陀螺没有正确自检或者自检过程遥控没有开机的情况下,自检完成后尾舵就会慢慢走到一端顶头。你可以检查下 ...

谢谢你 早上起来先接上电机后通电 妈的又好了 这什么玩意 放一宿自己好的?这跟接不接电机有关系?

网友:
和自检有关系。电子产品有时会有点小抽风正常,何况还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