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云台质量提升问题

楼主(2015-06-12):
X-CAM A10-3H三轴云台,很喜欢它的功能,但是也看到不少的负面帖子,想出手不知道最近技术成熟没有?大家给个意见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SBUS模块给这个X CAM狗三轴用。。。不能用。。。。。。。。。。X CAM说是你模块和他不兼容,他是FUTABA 的,可是我用在零度Z1400上用得上好,垃圾的 XCAM !云台各种问题!!!!!!各种抽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SBUS模块给这个X CAM狗三轴用。。。不能用。。。。。。。。。。X CAM说是你模块和他不兼容,他是FU ...

我们的云台的SBUS是根据futaba的sbus1的协议,因为futaba的sbus1的协议时公开的,而sbus2的协议暂未公开。淘宝上有的转换模块也是能用的,比如这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3.mOwbN7&id=43281716072&ns=1&abbucket=1#detail&qq-pf-to=pcqq.gro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云台的SBUS是根据futaba的sbus1的协议,因为futaba的sbus1的协议时公开的,而sbus2的协议暂未公开 ...

确定不?我马上买,不要让我失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云台的SBUS是根据futaba的sbus1的协议,因为futaba的sbus1的协议时公开的,而sbus2的协议暂未公开 ...

我告诉你,你又欺骗了哦,我就是这个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你又欺骗了哦,我就是这个模块。。。。。

我的用户告诉我这个模块可以用的

网友C(2015-07-14):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户告诉我这个模块可以用的

你做产品的不知道自己测试,居然数据是你的用户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产品的不知道自己测试,居然数据是你的用户告诉你的

搞笑了,这个产品又不是我们做的。这是别的厂家,看你们不用FUTABA的接收机,给你们做了一个转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BUS模块给这个X CAM狗三轴用。。。不能用。。。。。。。。。。X CAM说是你模块和他不兼容,他是FU ...

你加我QQ3140367168,抽风你要找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大吵大闹,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情况,我们才知道是你的使用问题还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网友:
只有自己用过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