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使用的APM Mission Planner 地面站连上飞控后会自动断开

楼主(2015-06-13):
最近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为什么我使用的APM Mission Planner 地面站有时候连接不上飞控,用USB直连和数传连接都试过了都有这样的问题,
具体问题如下:
1,打开地面站软件,第一次往往连接是顺畅的,但是当断开继续连接时就怎么都连接不上了,必须得重新打开地面站方可连接,注;(这个是USB连接,有时候连接上了回平白无故的自己断开,二次连接就不行了)
2,如上,用数传连接,我用的是XBEE,接线方面正确,在选择好com口和波特率后,点解连接,显示连接成功,在获取参数的时候会自动断开,显示连接失败,很无语!
以上是我使用社区版地面站遇到的问题,也是最无语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哦,对了我的电脑是W7 32位旗舰版的系统,还去高手前来指导啊!感激不尽
注:更换过多个版本的地面站,都是这样

网友:
我以前都出现过同一问题,下载免安装版就正常了

楼主:
免安装版,请问有安装包吗?谢谢!

楼主:
还请高手指导指导啊!多谢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下载最新地面站也试过了都不行,后面只能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下载最新地面站也试过了都不行,后面只能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不是吧!重装系统,

网友(2015-07-14):
引用 楼主:
不是吧!重装系统,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5-09-25):
只有重装系统了。我也刚遇到这事。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网友B:
我手里有个炸过的雷家APM,多次尝试后找到点规律和楼主分享一下。默认固件是固定翼3.2.3,连接一切正常。可是,可是...只要升到3.3,就会出现明明连接上了,但过了几秒自动断线(USB连接,数传没试),3.3固件每次都是能连接但马上断。然后呢,今天升到3.4,第一次能连上,然后自动断,就再也连不上了(除非重启MP重插USB线)。
感觉很奇怪,炸鸡带来了什么神奇的力量造成这种结果。
另,手里还有一个一样的板子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个炸过的雷家APM,多次尝试后找到点规律和楼主分享一下。默认固件是固定翼3.2.3,连接一切正常。可 ...

系统问题,我的电脑怎么连接都没事,给朋友装的系统,会出现这个问题,换版本能暂时解决,但是偶尔只要一连接不上,就再也连接不上,重装完全版的win7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问题,我的电脑怎么连接都没事,给朋友装的系统,会出现这个问题,换版本能暂时解决,但是偶尔只要一 ...

可我手里有俩板,一个没问题一个有问题……

网友(2015-11-19):
我一直用xp系统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卸载地面站在重装就好了。但是win7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要一次已连不上就经常出现这问题了。重装系统也是如此。改win10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出现的几率不多。不过我个人感觉win10不太好用。可能是没用习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