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日志记录设置Defaul+IMU.断开连接后又变回禁用

楼主(2015-06-13):
APM日志记录设置Defaul+IMU.断开连接后又变回禁用. 就是无法保存这个设置...什么情况

(点过写入参数了..刷了3.05.和最新固件. 还是一样.)除了这个,自动参调什么的 都能保存

网友A:
flash芯片有引脚断了,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除了重焊没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芯片有引脚断了,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除了重焊没别的办法

除了这个. 自动参调什么的 都能保存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联系卖家换吧,不换也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 自动参调什么的 都能保存啊.

是的,其他不影响,就影响LOG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联系卖家换吧,不换也不影响使用的

影响啊.调试需要看震动数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影响啊.调试需要看震动数据啊.

当时我是靠感觉的,飞了一个月就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是靠感觉的,飞了一个月就去换了

飞了一个月还能换的???

网友:
换个不同版本地面站试试,这个是地面站不完善,部份数据不能保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一个月还能换的???

可以

网友(2019-01-12):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 自动参调什么的 都能保存啊.

Default+IMU和AII+FastIMU同样可以保存日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