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串联后要用平衡头,镍镉串联为什么就不用平衡头

楼主(2015-06-13):
今天在冲锂电池(3s   2200)时碰到一这个问题,有时候用香蕉头能充有时候不能冲,然后用B6接平衡头冲的时候没有把香蕉头插入和锂电池连接,导致冲不了.问了X包客服才知道用平衡头冲的时候要香蕉头接上才行。
我现在疑惑的是,为什么串联锂电池要用平衡头冲,而串联镍镉就可以直接用香蕉头?

网友:
理论上任何多节串联的电池都需要平衡线来达到每个电压相同的目的的,这样能达到最大使用寿命。镍氢为了节省成本之类的原因就没做吧。

网友:
锂电池对充饱电池的电压要求要很精确,所以才要用平衡接头来检验每一颗电池的电压状态以确定是否有无充饱。

而镍镉与镍氢电池是使用 -△V 检测或 △T 温度检测方式来判断是否充饱,-△V是此类电池特有的电压特性当充饱时温度会上升端点电压也会回降,只要回降到某一个数值就会认为是充饱的。
https://zh.wikipedia.org/zh-cn/镍氢电池,充饱电压没有绝对数值,多颗串连就是 -△V 乘以几颗就是判定是否充饱的数值,所以不需要平衡接头。

网友:
锂电池对充饱电池的电压要求要很精确,所以才要用平衡接头来检验每一颗电池的电压状态以确定是否有无充饱。

而镍镉与镍氢电池是使用 -△V 电压检测或 △T 温度检测方式来判断是否充饱,-△V是此类电池特有的电压特性当充饱时温度会上升端点电压也会回降,只要回降到某一个数值就会认为是充饱的。
https://zh.wikipedia.org/zh-cn/镍氢电池,充饱电压没有绝对数值,多颗串连就是 -△V 乘以几颗就是判定是否充饱的数值,所以不需要平衡接头。

网友:
锂电池是定压(恒压)充电把每节都充到4.2伏就OK所以要用平衡线把每节电压平衡。镍氢电池是定流(恒流或叫限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