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类型贴?尾桨用电机驱动小电直发烧友最有发言权!

楼主(2015-06-13):
想搞个450级轴驱动尾桨改电动尾桨,碰到很多问题,在不少朋友的帮助下,慢慢明白了一些关键问题,但还是有些地方搞不明白,看到小电直全部是电动桨,心想小电直发烧友一定在这方面是王道家吧,到这里来寻求问题的答案一定会事半功倍的!于是发个贴,还望此处的高手能出手相助,拉老哥一把!电动尾桨用的是2208外转子电机,将尾电机电调接上三轴低度的尾舵插口,通电后稍微碰了一下机身,尾桨电机就猛地转起来,力量也太大,一下子就让机体转动了几乎 一百八十度, 吓了一跳,还好,这个电机随后就自动停止转动,随后推杆加油门,这个尾桨就是不动,稍向右侧打了一下杆,又是扑的一声,机体又转了至少九十度,后来是停停没停,可推力明显小了下来,等旋翼转动起来后,这个尾桨又是扑的一声转动的二十多度,看来这是电调行程的问题?重新调整了电调行程,但电机推力太大,如果是左手方向,侧离中立点还有一截就开始猛转理想的过程应该是主旋翼转起来后,尾桨也跟着转动,并且随着扭矩的加大而增加转速,小电真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座等请高手解答!要考虑采用更小功率的电机,最好是内转子电机吧可现在网满大街都是外转子,根本找不到内转子的一丝蛛丝马迹,相信在座的小电直发烧友会知道去什么地方找?本贴估算起飞重量在800千克的450级直机需要的尾桨电机推力在250克也就足够了,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有实践经验,在这方面更有发言权!

网友A:
很简单,你用降压模块,带一个1S的鸡鸡主板去飞450,比如亚拓150的主板。撑死了有金鱼尾。不会和你现在的这样反应过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用降压模块,带一个1S的鸡鸡主板去飞450,比如亚拓150的主板。撑死了有金鱼尾。不会和你现在的这 ...

呵呵,看一下你们的小鸡鸡,发现是另外一个天地,机上会出现一些不知道作嘛用的线路板,这在450以上的大鸡鸡上是看不到的。

网友:
小鸡就是整合了接收机和陀螺仪电调的一个主板。有些还没整合电调。。。大鸡分开了。都一样。但是尾电机的三轴,和轴传的三轴是两码事。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在的三轴系统是轴传的,和尾电机的两码事。

楼主:
用降压模块,带一个1S的鸡鸡主板去飞450,比如亚拓150的主板。撑死了有金鱼尾。不会和你现在的这样反应过激---------------------------------------------------------------感到有门!入一个电直主板?这个主板就是管尾桨电机的?

网友:
参考华坑的master 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