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F22 制作失败

楼主(2015-06-13):
本想用 V911的 电路板做一个 mini F22, 但它的输出带动不带 8X20 空心杯电机

网友A:
911带820完全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带820完全没问题啊

直接带桨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带桨不行。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v911 原配的电池也实验过了。

网友A:
反正911电调带820肯定没问题 我以前做过很多 楼主仔细找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911电调带820肯定没问题 我以前做过很多 楼主仔细找下原因

有制作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