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拆过豹子涵道的吗?

楼主(2015-06-13):
风叶已经拆下来了,马达死活拆不下来,看起来也没有螺丝固定,难道是紧固?求大神呀

网友A:
找到涵道桶内电机架附近有2颗内六角,拆卸,然后把马达拧出来。
豹子涵道的马达是整个拧进涵道的电机架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涵道桶内电机架附近有2颗内六角,拆卸,然后把马达拧出来。
豹子涵道的马达是整个拧进涵道的电机 ...

感谢~~~但是我半天没找到内六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我半天没找到内六角。。。

我手上有个豹子代工的,结构应该差不多。你可试试能否直接拧松电机。

拆卸了头锥和扇叶后,应该要要把桨夹拆卸下来后才能把电机拧出,而这个桨夹是有2个内六角固定的。

楼主:
顶丝卸掉了,还是下不来

网友:
太紧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个豹子代工的,结构应该差不多。你可试试能否直接拧松电机。

拆卸了头锥和扇叶后,应该要要把 ...

感谢河马,当天拆下来了,确实是拧进去的,问题是,他模型实在是太紧了,后来是费了那个涵道拆下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