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快来,快来,快来

楼主(2015-06-13):
求建议多轴电机看中朗宇4108和4110,飞h4680?求大神推荐哪个更合适,多少k v,或者其它类型的电机推荐一下。求助求助!

网友:
航拍就700

网友A:
飓风的电机不错    u4010   升级空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的电机不错    u4010   升级空间不错

这款电机有点贵,资金不够呀!飓风其实看了下u4108,就是不知道哪个合适

网友B:
我是飓风3508 380kv,6s5200电池,挂狗19分钟妥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电机有点贵,资金不够呀!飓风其实看了下u4108,就是不知道哪个合适

你用什么电池  几S   多大浆

网友A:
你机架买了吗?我这里有个闲置的H4   准备弄个八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机架买了吗?我这里有个闲置的H4   准备弄个八轴玩玩

机架很早就买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电池  几S   多大浆

4s5200的现在用的恒力的42201238桨决定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飓风3508 380kv,6s5200电池,挂狗19分钟妥妥的

你的也是h46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飓风3508 380kv,6s5200电池,挂狗19分钟妥妥的

起飞重量呢,20分钟,有点短吧

网友:
我用的是朗宇3508 kv380 1555碳桨,6S5200电池,没有挂任何FPV设备,3.7V报警下来,3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h4680?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呢,20分钟,有点短吧

才上了12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