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疑问

楼主(2015-06-13):
选了解锁后电机不转,5秒后停转
可是实际情况是,解锁后不推油门,电机会转,或者倾斜机架,电机就会自转
而且等多少秒都不会自己停(改成1-5都没用)

请问有没有相似问题的,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你设置的1-5是电机自动上锁时间~  下面的1100那个最小油门改1000左右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1-5是电机自动上锁时间~  下面的1100那个最小油门改1000左右就ok了

谢谢,刚解决了,遥控器需要把油门最低点设置到飞控对应数值的1000,之前遥控器一直是1100,所以电机一直加载,不能自锁,不能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