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2起飞晃动谁遇见过分析一下

楼主(2015-06-13):
X4V2起飞晃动,谁遇见过分析一下。冷机起飞后前3分钟左右晃动,3分钟后就很平稳了。不是俯仰晃动也不是横滚晃动,而是原地左右快速扭动,航向轴。本人使用的是两轴云台,所以不涉及云台第三轴问题,从视频上看画面在左右晃动。一直没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这个应该和飞控无关吧,可能是云台的问题
714357612,联系一下这个qq,把有问题的航迹发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这个应该和飞控无关吧,可能是云台的问题
714357612,联系一下这个qq,把有问题的航 ...

可是云台是两轴的,不存在云台第三轴抖动问题呢。况且飞行3分钟后现象消失,非常稳一点晃动也没有了。

网友:
兄弟,还有X4V2起飞前晃动,看有没有人解决

网友B:
什么相机,什么镜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相机,什么镜头呢?

gopro4

网友B:
逐步排他法 先排除飞控 云台 不成的话换一个相机试一下 我估计是你云台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步排他法 先排除飞控 云台 不成的话换一个相机试一下 我估计是你云台的事儿

云台是那种狗台,两轴的不会左右旋转,也只能挂gopro。我觉得相机和云台可以排除了,因为起飞的时候能感觉都机架在快速的左右扭动,传回的画面就左右晃动。5分钟后就消失了,画面非常稳定一丝抖动也看不到了。怀疑哪个部件随该部件温度升高而改变。就是不能确定是哪个部件。

网友B:
五分钟之后消失到落地钱还会复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分钟之后消失到落地钱还会复发么?

五分钟之后现象消失,直到到落地前不会复发,非常稳定,没有丝毫晃动。降落后休息会换上电池再起飞的时候依然是出现水平横向晃动,几分钟后消失。基本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需要预热吧,你可以试试降落了换电池不休息继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