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调查》你们穿越机平均飞行时间多长。

楼主(2015-06-13):
你们穿越机平均飞行时间多长。
格式:配置
          飞行时间
           重量
           机机靓照

网友:
kim240 v2
4s 1800  20a 2204
3~5分钟
750g

网友:
QAV250 PDB2.0
4s1750mah45c
20axrotor
2206 2200kv
4-5分钟
820g

网友:
qav250 pro
3s 1500
12a
5分钟左右

网友:
qav250
3s2200
12a
8分钟左右

网友A:
290,2204*6,3s,4000,10a,25分钟。2200,15分钟

网友:
QAV280
4s1000mah 45c
20axrotor
2207 2100kv
3分钟
610g

网友:
电池双天3S 1300毫安,电机飞越1806,飞行时间5分钟

网友:
250      3s   2200    7分钟

网友:
QAV280
3s1500ma花牌
12a电调
2204 2300kv
6分钟左右吧
战斗全重495g

网友:
这么少?我加了OSD 600mw 图传  随便都能飞个8-9分钟

网友:
QAV280机架
dys 20a
致盈2204
欧姆威200mw
欧姆威天线
mini CC3D
X8R
花牌3s 1500 35C
全重590g
温柔飞8分钟
暴力6分钟
全程翻滚 4分钟

网友:
280轴距
银燕1806  乾丰5030浆
银燕12a电调     sony700线摄像头
CC3D   奥姆威200mw   肥鲨蘑菇
3s1800mah  7分多一点
3s2200mah  11分
具体重量没称。

网友:
D280 tm2206 7045桨 3S2600
重量720克,当时技术不好没做高速航线
悬停12分钟 3.4v bb叫

同配置,仅更换LD2204和6040桨,全面减重后,600克
高速航线8分钟,剩20%

感觉电池一样的话,还是大动力大桨,即使重一些,还是时间长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A:
290,2204*6,3s,4000,10a,25分钟。2200,15分钟

我想请问您的配置具体是什么,能飞25分钟,我想看看,谢谢了

网友:
3分多, 不會慢飛
機架: zmr250
motor: 銀燕 2204 2300 (很重, 測試用)
battery: 巨人1300 65c
esc: 銀燕nano 20a oneshot
fc: naze 32
props: gemfan 5x4
reciever: d4r-ii
video: 肥鯊系統
camera: 小蟻全部起飛 630g左右

网友:
250,12a,2204,6040浆  3s2200   全重550g,10分钟左右。

网友:
qav280
桨:蓝天加强桨6045
电机:致盈2206 KV2200
电调:铂金电调30A(450机上转移过来的,实际不需那么大)
电池:格氏3S2200 20C
悬停重量:680克
飞行时间:9分钟左右
报警电压: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