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轴位的一些新观察

楼主(2015-06-13):
这是近期玩船留意到的一些桨轴位设定,差异巨大,由于某些原因没能一一拍照,只好画图以资各位参考。
以下均为浅V艇的桨轴角度收集资料。

解释:
这些船大约六七十公分,桨位出轴长度大致相同,桨径也大致相同,桨轴位不一定非常合理,但都是实际跑船收集来的。

红色的为我们经常采用的直轴输出角度,电机前置,桨榖比龙骨延长线高少许,角度会有一两度变化;
黑色的为软轴连接直轴的常见形式,所谓零角度;
深蓝色的是小弟头次见到,据说已经六七次的调整才选出的最佳角度,从龙骨延长线可以看出出轴孔很高,几乎水平直出;
浅蓝色的桨榖实际上在龙骨的水平延长线以下;深蓝色与浅蓝色的角度设定截然相反,但都跑得很快。
绿色的因为电机置后造成的桨轴大倾角,但起滑与姿态都控制不错;这种设置以前个人会觉得很不好,现在可不敢乱说,毕竟人家跑得挺欢畅。
紫色的是小弟现在使用的一种设定,桨榖高出龙骨延长线4毫米。

还记得玩具船桨轴位是咋样的么?是不是轴孔又高轴又短,是不是感觉很差?可为什么还那样设定呢?我想既然存在必定有它的道理,也是经过无数次测试,当然不会是信手拈来的。

网友:
我认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固定模式,只要是跑得自己认为可以就行,用不了管其他。

网友A:
用龙骨延长线参照与实际跑的时候用水平面参照又会不同,不是每个船的迎角都一样。

网友B:
这样不同的入水角度不知道和耗电有什么关系,我买回家的FT009就是出轴高又短,我试过出轴3CM和4CM区别不大

网友C:
玩具船速度較慢,安裝合理與否問題都不大,生產成本必須合理,一旦改裝了,大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船速度較慢,安裝合理與否問題都不大,生產成本必須合理,一旦改裝了,大有問題。

leo_home兄您好

我为何提到玩具船桨轴位呢?
因为我刚玩船模的时候还不会改船轴,只会换电机、加电池(随着船速提高,船姿就开始变化,重心也做了相应调整),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后来有人觉得轴伸长些效果会好,大家也试过觉得不错都这样改了。觉得不错的原因大概就是起步快了,电机是不是更容易烧也不管了,反正又开始流行加水冷。

到后来改的玩具船多了,市面上能见到的我几乎都玩过改过,这才发现怎么出轴都是一个模式,什么蓝鲸、A5、cat……大大小小几乎都是这个出轴模式。

厂家从成本考虑有一定道理,长度节省了,有利于包装运输。更深层的原因会不会是这种桨轴模式更省电,以至于可以选择更便宜的动力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龙骨延长线参照与实际跑的时候用水平面参照又会不同,不是每个船的迎角都一样。

ewin兄您好
我以为船速越高桨触水面越小,桨位就应该好似虾哥那种非常低平的,(对了,这段时间虾哥那家伙跑哪克了?也不冒个泡泡)

我图中深蓝色和浅蓝色桨轴位的是两条外型相同的高速船,动力应该差别不大,高速时船身似乎要脱离水面,肉眼观察难分伯仲,最明显的是浅蓝色桨轴位那条起步船屁股出一溜白烟(白泡)不如前者。

由于不是我的船,所知有限。我是十分好奇桨轴位差别如此之大,已经颠覆了自己固有模式,ewin兄这方面有何经验教训不妨多讲讲,多多益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同的入水角度不知道和耗电有什么关系,我买回家的FT009就是出轴高又短,我试过出轴3CM和4CM区别不大
...

我用特大号桨在静水试过,入水越深耗电越大,转速越低,不过推力也越大。
您的船改得怎么样?我看见FT009钻水的视频觉得非常好玩

网友B:
以前钻过水不过调好了原因是就加了右边水刀左边没加,走Z形容易钻,有点小跳现在倒还翻不了,翻了也不怕,舵被我加长了不是水里的是上面的,翻了在水里还是个舵,桨能打到水照样开回来,不加只会画圈圈,动力用的小才120w的,最多25吧,娱乐够了下次再买个009上个2212 2450kv的试下,关于玩具船我估计要么普遍玩具船高度高吃风大,桨位太下的话船头老高,所以要比模型船偏高,玩具么速度刚接触的觉得不错,真玩无刷了才知道什么叫速度,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钻过水不过调好了原因是就加了右边水刀左边没加,走Z形容易钻,有点小跳现在倒还翻不了,翻了也不怕, ...

打009的主义,那傢伙属免的。

网友:
省電與否不清楚,也不簡單。

我有一條半浸槳玩具船,軸都是又短又高,只有高才能使軸角度不至於過度向下。槳螺距直徑比例較細,所以直徑較大,使葉片有合理觸水面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钻过水不过调好了原因是就加了右边水刀左边没加,走Z形容易钻,有点小跳现在倒还翻不了,翻了也不怕, ...

您也是喜欢动手的人哈!我玩船的起因是儿时候特别喜欢军舰模型,所以慢船快船我也喜欢。跑速度我技术差钱包扁,让别人栽秧我来收稻子多好啊

网友:
我是有儿子了,正好全推他头上玩,哈

网友:
看这图其实并没有什么软用········一切都只看下水后情况调整, 数据都是吃屎的·   每条船不一样 给你一样的数据也装不出一样的船  我算不算喷子

网友:
来学习~~~~~目前还是照着人家经验数据装船的水平~~~

楼主:
新鲜滚热辣的一张桨轴位照片,这船跑得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