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飞机有什么遥控器接收板啊,求大师推荐

楼主(2015-06-13):
本人小白一个,可不可以推荐个经济一点的接收遥控啊?求大神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X宝搜 911的接收和配套控 一套不到100 更简单点的 双发差速 接收和配套控 大概50左右 还有红外线的接收和控 也便宜 想长期玩玩就D7E刷G固件 可以支持多种接收的 先上个DSM2的接收 这个要贵些

网友B:
DSM2系列 红外线的也有 不过需要配专用的遥控器

网友C:
迷你四轴79一套,到手飞,改固定翼非常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迷你四轴79一套,到手飞,改固定翼非常稳
tg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