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IXHAWK 直升机 定点模式TBE马桶效应

楼主(2015-06-13):
RT,之前的N多大神级别人物调试成功后,都发帖提到了这个TBE马桶效应,我也一直困扰中,但溜遍了论坛也没发现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光飞控位置就换了N多次,GPS/罗盘的位置也换了好多次,现在GPS/罗盘在尾管水平翼上,似乎焦点都集中在罗盘上了,大桨好像确实对罗盘干扰很严重,难不成要支个大长竿子到主旋翼面以外?很多次尝试就是无法改善这个TBE。我是亚拓450l原厂6s配置,自稳、定高模式都能正常运行(也是反复调过PID参数后实现的),要是不能定点那飞控就没意义了,在定点状态下我可以通过手控纠偏达到实际的定点(然并卵。。。),而且我的这个飞控飞过四轴完全没有此现象,失控返航直到降落接地都好好的,可是直升机就是难搞,大神们,求解,跪求。。。。今年之内在搞不出来我就准备改回陀螺苦练3D了。。。

网友:
我也是 碰到了 马桶效应,他们说 450级别的不行,500级别以上 就可以了,我也是pix gps是m8n的,3.3rc5固件

网友:
参照NAZA马桶效应解决方法试下,大疆官网里找

网友A:
Pixhawk 有自动磁偏角功能,也可以手工指定。

不像 DJI 那么低级的说。-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xhawk 有自动磁偏角功能,也可以手工指定。

不像 DJI 那么低级的说。- -!

这问题 一直 搁置着 —— 的确 很难解。。

俺只说:试验过:同样一架 500级直升机,,

装上5000元的 DJI 的 WKH 照样会 TBE 。。
——————————————————————
奇异的是:PIX,PX4,APM 的 TBE 只发生在 与GPS有关 的模式,
与 GPS 无关的模式:例如 只自动定高 或 只增稳 就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 一直 搁置着 —— 的确 很难解。。

俺只说:试验过:同样一架 500级直升机,,

是的是的,只要切gps模式就马桶,我是450的,不知道怎么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 一直 搁置着 —— 的确 很难解。。

俺只说:试验过:同样一架 500级直升机,,

可以肯定的是,像定点这种模式和GPS有关,也和罗盘有关,无论是dji还是pix还是APM,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飞机同样的配置,PIX不行,DJI一样不行,虽然好像是大鸡能调出来,可是并不敢玩啊,虽然我确实有500级但是更喜欢用它3D,回头试试彻底关掉罗盘是什么效果。。。从原理来讲既然我在定点模式下可以通过人工纠偏达到实际的定点,那么飞控也能做到,我总感觉是飞控的CCPM混控不大对劲,明显比三轴陀螺僵硬。

网友C:
用cc3d,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且飞控超级便宜

网友D:
樓上 CC3D 能接 GPS 定點?教一下吧

另外有個疑問,PIX 有內建羅盤,那要裝在 450 的什麼位置才不會干擾啊?
飛控放機底離馬達不會太近嗎?

网友:
为什么要用 飞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像定点这种模式和GPS有关,也和罗盘有关,无论是dji还是pix还是APM,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所 ...

  说得 很是这个情况,所以 俺就打算 单独搞 个简易飞控。

2015“飞控”爆降100倍:从单轴陀螺仪起步:逐步DIY直升机飞控。   ...234

可是:俺时间 总是 不够,所以 进度 很 缓慢。。。

通过搞这个【暴降100倍】可以 从底层 了解到TBE 的来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上 CC3D 能接 GPS 定點?教一下吧

另外有個疑問,PIX 有內建羅盤,那要裝在 450 的什麼位置才不會干擾啊? ...

  450 太小,PIX 太大。。。马达磁干扰 难免。。。

还是必须彻底改造:尾管座 上面的 侧板,使之 宽阔

这位置 安装 mini  APM 就  比较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cc3d,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且飞控超级便宜

最近CC3D好像  终于有了 直升机 固件。。

可不知道CC3D是否支持——GPS 定点悬停 ??
可不知道CC3D是否支持——GPS 定点悬停 ??
可不知道CC3D是否支持——GPS 定点悬停 ??

网友:
放尾管上只怕是震动太大了!

网友:
调PID参数,只是没到理想的值而已。我说的基于Pixhawk,APM如果这样是无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CC3D好像  终于有了 直升机 固件。。

可不知道CC3D是否支持——GPS 定点悬停  ...

不支持定点

网友:
基本解决方法是“躲磁、校准、拍震、PID”…………

楼主:
我放在尾管上试过,效果没区别,照样TBE,今天逛了逛APM论坛,老外们说貌似不关罗盘的事,需要调lOITER的PID参数,不说了,这就去试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放在尾管上试过,效果没区别,照样TBE,今天逛了逛APM论坛,老外们说貌似不关罗盘的事,需要调lOITER的PI ...

与Loiter的PID没有关系的,打开Ekf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与Loiter的PID没有关系的,打开Ekf试试…………

老张,好久不见,好想念啊

楼主(2015-12-14):
引用 网友F:
你看,现在的地面站的ff都是灰色的,是不是说明直升机不需要设定这个参数了吗?
我把这个参数设定为0 ...

一般直升机涉及高级玩法不从这个界面调参数了,得从全部参数表或树去找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直升机涉及高级玩法不从这个界面调参数了,得从全部参数表或树去找

用了你的参数飞机真的稳定很多,目前可以稳定悬停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
飞机飞航线总是不稳,主要表现如下:
飞机从静止悬停状态变成前进(表现很好),马上往后,问题就来了,飞机调整机身往后的状态,但是调整幅度好像要比实际的要大很多,这个时候飞机意识到调整过了,机身自己调整为往前状态,就这样不停的往前往后,如果不迫降就等着炸鸡。

请问这种现象是哪个参数没调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你的参数飞机真的稳定很多,目前可以稳定悬停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
飞机飞航线总是不稳,主要表现如 ...

尝试调整外环PID,应该是产生了震荡,同时减小P和I值,注意幅度不要大,安全第一,我的题目问题也类似,就是控制发散了,但是我这无从下手

网友(2016-01-14):
我用一种奇怪的布置,居然没有马桶效应,说明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干扰嘛,M8N外置罗盘

网友(2020-02-13):
各位大神我想问问怎么解决pix直升机飞控出现的马桶效应,我的微信是154377357,加我微信我给你看看我的视频一直解决不了马太效应太头疼了,哪位大神给我指点一下
来自微站

网友:
楼主你怎么解决直升机pix的马桶效应,我的直升机只要有gps功能模式下,就会出现马桶效应,一直转圈圈,楼主加我微信154377357,我急等着解决马桶效应
来自微站

网友G:
我的直升机也是pix飞控,也是出现马桶效应,各位大神给我指点一下吧。我的微信154377357可以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G:
在吗,具体怎么解决马桶效应,我的飞机也是出现了马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