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着火的问题!

楼主(2015-06-13):
一架是赛斯纳2217电机配8060桨,草地起飞有点扫桨,桨没断,电调马上冒烟着火,一架是fms的小f3a,用的11
寸的桨,也是草地起飞冒烟烧掉了,用的都是好盈的40a电调,怎么会这样啊,是不是电调批次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kv的

2217是1250kv,f3a是3536电机1150kv.是不是电调40a嫌小的,照理够了哇

网友B:
电池是几S的还有翼展是多少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17是1250kv,f3a是3536电机1150kv.是不是电调40a嫌小的,照理够了哇

2217-1250KV 8X6 槳 配 40A 電調應該足夠,不過你說掃槳,等同短時間電機受阻而變得很慢或張近停轉,這時電流忽然變得很大,燒電調是有可能的,另外 FMS F3A機我也有,原廠 1150KV 電機 配 11X5.5 槳用40A 電調比較危險,我是用 50A的,從未出過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几S的还有翼展是多少呀

3s2200啊,翼展一个1.2一个1应该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7-1250KV 8X6 槳 配 40A 電調應該足夠,不過你說掃槳,等同短時間電機受阻而變得很慢或張近停轉,這時 ...

哦,那我也换50a看看,50后会不会因为扫桨而烧电调了?

网友D:
估计你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买假货了

应该不会吧,在上海一家tb店买的,买的人挺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在上海一家tb店买的,买的人挺多的

好赢40a假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也换50a看看,50后会不会因为扫桨而烧电调了?

這個要看看閣下的運氣, F3A 機原廠腳架很軟,降落時稍為重一點就會掃槳,我也掃斷過兩支槳,但電調沒有發生過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赢40a假的太多了

這個............非常同意閣下言,我都試過買到假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赢40a假的太多了

好吧,那买什么好点啊,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那买什么好点啊,有没有推荐的?

都是買好盈的,不過要正貨.

网友E:
好盈真的好,买到假的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真的好,买到假的就没办法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验证是真假的啊

网友:
全油门操作?

网友F:
还好不是新西达,是电流过载烧的,电机线圈估计都有点黑了

网友G:
电调烧了的话如果不是假货,就是小马拉大车了,你找找原因。
固定翼最好别草地起飞,阻力大,容易栽头,扫桨等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烧了的话如果不是假货,就是小马拉大车了,你找找原因。
固定翼最好别草地起飞,阻力大,容易栽头,扫 ...

我觉得不是设备问题,可能就像上面人家说起飞扫桨导致的,配置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验证是真假的啊
最好到信誉好的店家买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