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调到什么样才完美

楼主(2015-06-13):
目前脱控就低头,重心差不多是在奶头位置了(也没法很精确,感觉差不多了),副翼是摇杆回中后跟机翼水平(这样可以了吗?)
如果调好的话是不是脱控后差不多能平飞?

网友A:
重心比奶头靠前2到3CM   还有飞翼的副翼平飞时都会有3度左右的向上抬,否则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比奶头靠前2到3CM   还有飞翼的副翼平飞时都会有3度左右的向上抬,否则低头

不可能吧,重心比奶头靠前2,3厘米肯定不行,原先只靠前了1厘米,就低头非常严重,差点炸机

网友B:
这个能调完美平衡固然最好,一般来说飞翼头重些好飞,另外因为头重,所以舵面初始位置上翘一点角度,具体角度自己测试吧,这样初始舵面就有些拉起机头,配合较重的机头,实现比较优良的飞行姿态和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调完美平衡固然最好,一般来说飞翼头重些好飞,另外因为头重,所以舵面初始位置上翘一点角度,具体角 ...

明白了3q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3q

靠副翼抬头的话阻力会加大吧,会更耗电,我是fpv的,续航会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重心比奶头靠前2,3厘米肯定不行,原先只靠前了1厘米,就低头非常严重,差点炸机

看我的帖子吧,我的x5续航50分钟,最高飞过30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吧,我的x5续航50分钟,最高飞过3000多米

你的贴纸找不到,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贴纸找不到,能发个链接吗

新入的433吸盘天线对比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263
飞机巡航的时候都有8度左右的上仰角,那样才能提供足够的升力让飞机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副翼抬头的话阻力会加大吧,会更耗电,我是fpv的,续航会影响吧

只是略微一点的补偿,不是完全靠副翼硬拉着机头,这个自己找取舍的平衡点吧,我这样做的前提是机头略重的配置,你如果基本平衡,可以不考虑

楼主:
装了飞控后,放手就会斜向下冲,只能不停打升舵。飞过x5的能讲讲这机的飞控校准是直接放地上吗。还有机子放地上后副翼是不是要调成上翘

网友C:
是哪种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种飞控?

U2

网友C:
我的经验,手动飞的时候,重心要靠前一些。这样拉着油门飞比较舒服。有了飞控以后,重心就不能太靠前了,否则就容易在松杆后,低头,撞低。但是我用的飞控是APM。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手动飞的时候,重心要靠前一些。这样拉着油门飞比较舒服。有了飞控以后,重心就不能太靠前了, ...

照理说有了飞控后,只要飞控校准水平了,那重心就算靠前,飞控照样会吧飞机调整成水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理说有了飞控后,只要飞控校准水平了,那重心就算靠前,飞控照样会吧飞机调整成水平状态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但现实不是这样。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5-12-17):
引用 网友A:
新入的433吸盘天线对比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263
飞机巡航的时 ...

请问你用天几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