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5-06-13):
凤凰
模拟器
上,用天地飞怎么设不了3D的负螺距?弄了半天也弄不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天地飞太垃圾呗

网友B:
控的螺距曲线先看看是不是动过了呢,用系统默认的就可以了。练模拟器和飞真机别用一个模型参数哦。你再看看控的监视器遥杆行程有无问题?没问题应该正常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一个3D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