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后发现我的精灵3的问题,请高手或者老鸟指教

楼主(2015-06-13):
购得精灵3两个星期了,现在发现录出来的视频总是有抖动不知为什么?减震球的问题还是有风的问题啊?我这段期间看了很多模友们发的视频没见有几个是抖动的啊?一直不解其中的原因。第二个问题是四个减震球只有两个带销扣,其他两个减震球不需要安装销扣吗?配件包里倒是还有两个销扣呢,不知是备用的还是应该安上的对呢?我们这风力大概在3--4级4这样吧。是不是因为减震球只安装了两个销扣才会录出视频来画面才会有抖动啊?请知道的朋友或者也有过此经历的朋友们告知一下。在这儿先谢谢啦

网友A:
有的播放器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播放器会抖动

我用的是暴风影音,刚拍完视频时我用mini看时也是抖动,这种现象和另外那两个减震球的卡扣没安装有关系吗?

网友:
会不会是你拍摄的时候按到遥控器背后的按键了?或者是云台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没摔前没你那问题,但撞柱子后问题比你那严重得多,水平难定住,机身倾斜狠了,就完全不能水平了。就算能水平时也抖动。FPV模式会随机身倾斜,我是摔机后才知道,摔前调2种模式没反应都是恒定水平的。大疆3的电池得注意,不要完全相信40%以下的电量,我的就是因为40%以后掉压快,降下来就没电了保护返航撞的机。所以不要尝试连续10分钟后还在高空,切记。

楼主:
是吧,果冻啥意思不太懂毕竟刚接触,录视频出来画面抖动看着难受

网友:
云台背后有个泡沫限位,去掉没?

网友:
我目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两个水晶扣是没问题的,估计是你的云台出问题了,这云台用的电机精度很高,但是也很脆弱,我每次用都加倍小心,都不敢太用力动它。

网友:
用1080P的模式录制试试看还有果冻没.

网友:
云台的两个固定装置取下来没有?

网友:
固定相机的东西,不是避震球的防掉零件。

网友:
视频发给dji技术看以便确定是否相机问题
我因类似问题已换货(云台相机组件)

网友:
云台后面有块泡沫要取下来的,自己看上面的英文。另外楼主你注册的时间好早啊。。。04年的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两个防脱扣你扣得太紧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也跟大家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