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现在出的9寸桨都是全塑了,用意何在?

楼主(2015-06-13):
难道是塑料桨头比金属头可靠?还是单纯为了省成本?现在想找金属头桨替换,哪怕贵点都无所谓,看了官方差不多10种9寸桨,既然只有一种老款的是金属头。

网友A:
好用就行,不一定要金属吧

网友B:
官网有金属头的,刚买了一套啊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43873677485&spm=a1z09.2.9.29.qeZXGr&_u=ecigujj1a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有金属头的,刚买了一套啊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43873677485&spm=a1z09.2.9.29.qeZXGr& ...

我知道,就那一款,而且还不是3用的,有人说塑料的比较安全,塑料带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就行,不一定要金属吧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就那一款,而且还不是3用的,有人说塑料的比较安全,塑料带阻尼

9450是P3的

网友: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用意,看自己适合好用就行,全塑胶成本更低,售价便宜,金属也没停产,消费者多了一种选择,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便宜 再便宜。。。。

网友C:
P3而言,金属的好还是塑料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而言,金属的好还是塑料的好?

我觉得塑料会比金属的好,因为官网说e310不能用金属的,容易射桨,塑料桨反而不会射,不知道精灵3的电调带不带刹车回收

网友D:
为了拆卸方便 果断给P3换了金属的。。。要不背包放不下,塑料的拆几次基本就完蛋了,开始没注意这个问题,2套桨都拆废了

网友E(2015-11-08):
抱歉看错了。内心用金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看错了。内心用金属好

这个问题我早就搞清楚了,塑料最大的好处是省成本,而且没金属容易射桨,因为塑料的有阻尼,而且塑料用到目前已经几个月了都还没滑5的现象,几乎每天有装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拆卸方便 果断给P3换了金属的。。。要不背包放不下,塑料的拆几次基本就完蛋了,开始没注意这个问题,2 ...

厉害,请问你是怎么拆的?大力金刚指?能拆废了也是本事啊。

网友(2015-12-27):
我也觉得塑料的好且安全,带阻尼,金属和金属丝扣连接拧不紧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绝对是全塑料的安全,特别是炸机的时候,飞机一旦倒过来掉下来,四个螺旋桨头着地的时候,要是塑料的,肯定最多就是废了桨,要是金属头,四个电机全都废了,因为塑料有缓冲作用,金属的没有直接冲击力就把轴承和电机轴都率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