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英国老虎 虎式早期型改造

楼主(2015-06-14):
又是英国老虎,没办法我喜欢老虎。这次修改的是一辆早期老虎。声明一下我不是全真教,我的改造只追求神似。动力声音部分我也没有太多追求。大家轻点拍砖。以下改造各位凑活着看吧,进度可能比较慢。见谅  !
首先 还是要指出的 炮塔座圈位置问题!这个我自己是不可能妥协的。车身的炮塔座圈孔正确位置如下图

楼主:
修改如下

来自 3楼

楼主:
引用 楼主:
修改如下

炮塔座圈位置修改如下

来自 4楼

楼主:
还是炮塔

来自 5楼

楼主:
炮塔个车身的相对位置如下

来自 13楼

楼主:
引用 楼主:
炮塔座圈位置修改如下

工具

来自 14楼

楼主:
进度有点慢

重新确定炮塔旋转电机的位置并进行固定
请注意这里没有用直接固定
而是用了间接固定 留有一定的余量
主要是为了防止操作失误的时候 炮塔旋转波箱不至于承受过大的力量而损坏

来自 15楼

楼主:
挖洞 哈哈哈

来自 16楼

楼主:
驾驶室通风仓盖

来自 24楼

楼主(2015-07-23):
添加尾部小配件

来自 25楼

楼主:
引用 楼主:
添加尾部小配件

车面防锈红底漆

来自 26楼

楼主:
引用 楼主:
车面防锈红底漆

完成下半身防锈红涂装

来自 27楼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成下半身防锈红涂装

德国灰

楼主(2015-06-14):
占位等更新

网友:
等待更新

网友A:
看见我的底盘了。希望你会喜欢,你改了这个,虎就正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我的底盘了。希望你会喜欢,你改了这个,虎就正常多了

底盘很棒 非常感谢 十分结实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底盘

网友:
这改装赞!!!但我未敢尝试……

网友:
很不錯啊,難得你有觀察到HL/MATO/英國虎砲塔錯誤問題
關注這論壇幾年了
才看到第二個玩家,針對此部分做修正

基本上,老外玩家都會去修正這個錯誤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華人玩家都忽略這個大問題
也許是對追求極致擬真的態度有落差吧

期待更新

网友:
求最后一张铝合金圆盖的具体尺寸,顺便问一下,那是个啥?空调吗?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我也是没有勇气去改座圈错误!加油  改出个精品   我好借鉴一下  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