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450l搞吐血了求老师傅指点

楼主(2015-06-14):
花牌6s电机加亚拓原厂45a电调,一开始正常运转,然后油门推到头,电机熄火,再推油门电机电调直接冒烟,电池插头也化了,模型这到底是啥故障,电调刚返厂回来,一口老血,要疯了。

网友A:
v3 50

网友:
原厂电调支持6S吗?

网友:
电机支持6s吗?
确定电机没问题??

网友:
经常电机螺丝是否顶破线圈了

网友B:
450电机只能用3S,电调也只能3S,你用6S已大大超过正常使用范围,不烧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0电机只能用3S,电调也只能3S,你用6S已大大超过正常使用范围,不烧才怪,

亚拓450L的电调是支持6s的

网友A:
短路了所以把插头烧化了

网友:
目测电机问题,或者电调设定有问题

网友:
我是来刷经验的 大家无视我,我不知道多少字可以,算了 瞎凑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所以把插头烧化了

好好的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亚拓450L的电调是支持6s的

电调能用6S,电机承受不了6S,电机工作一会烧毁,线圈短路,电流增大,引起插头,导线,电调烧毁。

网友D:
我之前用原厂电调,两三电后电调保护,电调比电机还烫,有一次也冒烟了,发帖询问也无果,所以就好盈50a了,我看你也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能用6S,电机承受不了6S,电机工作一会烧毁,线圈短路,电流增大,引起插头,导线,电调烧毁。

电机是花牌6S 2520 1880K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用原厂电调,两三电后电调保护,电调比电机还烫,有一次也冒烟了,发帖询问也无果,所以就好盈50a了 ...

电调之前刚修了一个月到家,又得修一个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之前刚修了一个月到家,又得修一个月了。。

悲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