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UBEC+接收器 问题

楼主(2015-06-14):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ubec到底怎么接
我用的是d10+rx1002+cc3d+好盈10a电调

是不是电源分出一条接ubec(我是用pcb板的),然后ubec插接收,把接收上第一条(由cc3d引出的第一通道三根线的)红色给剪了?
这样是否可行???
另,可行的话,ubec插接收器剩余随便哪个通道吗?还是按说明书上说要上右边第一个插口?

网友A:
好盈10A不是本來就有BEC.為何還要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10A不是本來就有BEC.為何還要外接

不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10A不是本來就有BEC.為何還要外接

刚看了说明书,的确是不自带的

网友:
电源分一条给ubec ubec插在接收机上 接收机插在cc3d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说明书,的确是不自带的

你的應該是樂天10A才不帶BEC.電源線連接一條正負極出來給UBEC.UBEC再接給接收機或飛控
我的做法是用Y線.一頭接電調.一頭接UBEC.再連接給飛控

楼主:
谢谢ls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恭喜。。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