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1,普通模式切到3D让我迷惑的问题!

楼主(2015-06-14):
一直没搞清,普通模式悬停后,打开3D开关,油门定速80%,按道理切换后螺距不变转速提高飞机会略微上升啊!而实际飞机高度基本不变是为什么?

网友A:
还是会往上升一点的

网友B:
你自己量相同位置的螺距就知道了,如果一样当然不会升高。

网友C:
螺距不同,3D模式那个位置正螺距小一点,飞机可能有点猛地一沉

网友D:
不会升高的。

网友E:
飞三地那就抛弃新手曲线吧

网友F:
说明你的悬停点螺距跟3D的切换点非常匹配。

网友G:
设置好了就不会上下跑

网友H:
上升没那么明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升没那么明显而已
你的回答对题!

楼主:
谢谢所有回答我的模友!

网友I:
我是来刷经验的 大家无视我,我不知道多少字可以,算了 瞎凑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