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烧火头?

楼主(2015-06-14):
三叶52配康克40,昨天飞的好好的。今天再去飞,发现启动一拔点火器就熄火,怠速高就不会熄火,但是转速很高。我用的是12×6的木浆,比尼龙浆轻。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个火头就好了。我主油针大概一圈,副油针1.5圈,我这个发动机有点奇怪,主油针调最高速就是一圈。求高手指点,这是火头坏了吗?是火热烧的吗?火头丝没坏,也没缩成一团。
还有就是主油针进到化油器的油管老是有气泡,这正不正常?

楼主:
还有就是主油针进到化油器的油管老是有气泡,这正不正常?

网友:
热火发动机对气泡还可以接受,应该检查化油器。另外垃圾的热火头也会造成不稳定。(有一前提:就是你飞行不贫油,贫油温度过高也会烧火头)

网友A:
按照你上面说,你这是分体式化油器,有莫名的气泡要检查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上面说,你这是分体式化油器,有莫名的气泡要检查漏气

是分体化油器没错,依你判断,哪里出现漏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分体化油器没错,依你判断,哪里出现漏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分体就那么一丁点,整个泡密封胶里吧。

网友(2016-08-26):
富油就不烧火头吗?新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