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A2飞控与乐天电调的那点事,请教小伙伴们

楼主(2015-06-14):
关于大疆A2飞控与乐天电调的那点事,请教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我遇到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大家,详情如下呀:

飞  控:大疆A2,征用飞控内置的接收机;
遥控器:T14SG;
机  架:飞越T1020八轴
电  机:郞宇4110 KV400
电  调:乐天40A
挂  载:Z15-GH4

问题来了:
1、因用飞控内置的接收机,电调的油门行程该如何解决?
2、T14SG应该用哪种频率制式和飞控内置的接收机会对频?
     目前用如图上红框内的制式可以和飞控对频成功

网友A:
MULT 或者MLT2可以对频
乐天电调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 或者MLT2可以对频
乐天电调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直接用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和指点。
乐天电调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的话,为什么我飞控里的参数都已经设置好了但解不了锁是怎么回事呀?之前刚给朋友装了一台S900很顺利,因为大疆的电调是不用校准油门行程的。
A2飞控用内置接收机和乐天电调都是第一次用。以前都用接收机会校准油门行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和指点。
乐天电调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的话,为什么我飞控里的参数都已经设置好了但解不 ...

不能解锁和电调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应该是你其他地方没做好   我翻了乐天40A的说明书 上面明确说明“首次使用XRotor无刷电调或者更换遥控设备后需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油门行程校准可以如下进行  拿另外的接收机校准好了再上机 或者把电机停止类型设置为立即停止  先给飞控供电 电调别上电 等飞控自检后 推油门到最大 然后给电调上电  等待电机发出“哔-哔”两声短鸣音后,桨油门摇杆打至最低点

网友:
将军不是瞎说的

网友C:
电调直接插接收机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 或者MLT2可以对频
乐天电调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直接用

谢谢你的回复。
乐天电调是需要校准油门行程的。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通过遥控器其余的通道映射到油门通道,然后在A2再映射到直通通道就可以校准油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解锁和电调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应该是你其他地方没做好   我翻了乐天40A的说明书 上面明确说明“首次使 ...

谢谢你的回复。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是通过遥控器其余的通道映射到油门通道,然后在A2再映射到直通通道就可以校油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直接插接收机校准油门行程

谢谢你的回复。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通过遥控器其余的通道映射到油门通道,然后在A2再映射到直通通道就可以校准油门了。

网友(2015-10-26):
好像是A2自带的接收机有F1-F4,4个通道可以对外输出的,在飞控设置里面将F1-F4随便一个设置成你的油门通道,这样你推拉油门时2个通道的数据是同时变化的,这样,你就可以用输出通道进行油门校准了

网友(2016-07-11):
您好,大哥,您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A2飞控是如何进行电调校准的吗,我按您说的还是不行呢,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希望大哥能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土豪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