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请教飞越680配置

楼主(2015-06-14):
想装台六轴,飞越680机架,朗宇4108
电机
,30a乐天电调,13寸桨,因为资金原因,本想配置的6s
电池
不能配置了,现在只能暂时用手头的4s电池,想问下我如果暂时用4s电池,电机的kv应该取多少合适呢,我以后还想升级6s,电机的kv值是不是还要换呢?

网友A:
kv480可以通用4-6s

网友B:
可以用3508 KV380 的电机 配12寸浆 好赢铂金30A 电池4S-6S都可以或者用KV580的电机 1238浆 电池用4S

网友C:
不用6S 会后悔的

网友D:
你这个配置果断选择6S电池,4S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我还是再攒攒钱配置6s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