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单向轴承脱出的问题。。

楼主(2015-06-14):
之前看到过本版本里一位模友的帖子,反应5.5单项轴承脱出,官方的答复是主轴限位环未安装到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76852&extra=
没想到我昨天飞5.5的时候也发生了完全一样的问题,小炸了。由于之前看过这帖子,马上就检查了上下限位环,齿盘的各个螺丝等,均为发现有任何松动移位! 这问题感觉不像是装配问题造成的,请官方重视!
另外,KDS这大齿盘与单项轴承座除了螺丝固定外还用了胶,现在也拆不下来,想单换单项轴承座是不可能了,必须连大齿一起换!

网友:
斜齿产生的上推力令单向轴承移位,设计不善,早期拓子机也频频出状况

网友:
上R48,这个问题好解决,我那个问题就奇葩了。。。一会儿另外开贴

网友:
那么如果扫齿岂不是要连单向轴承座一起换?

网友:
恭喜恭喜 这飞机我发帖后又挂了一颗单项 现在已经很久没飞5.5了 准备出了  不想说啥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都坏5个了,现在正在用第6个,坏第4个后说我安装错误,我都是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的,如果错就是说明书错了,叫我把机头寄回厂帮我装,装好回来试飞第3电又脱出了,然后叫我整台飞机寄回厂查问题,现在飞机又寄回来了,说什么机子安装没问题,已经叫飞手暴力试飞过,没出问题,我问之前5个坏的原因,但一直都给不出回复,我说是不是质量问题单向轴承和轴承套夹不紧,厂家又死口否认是质量问题,但又说不出原因,现在第6个单向已经温柔试飞2电,跟本就不敢暴力飞,飞得心惊肉跳的,现在已经不关心第6个单向会不会坏了,我只想KDS能给我一个专业性的回复。

网友(2015-08-25):
我也是这样!!!

网友:
KDS的飞机质量精度还是问题大啊

7.2单向我看老魔友也经常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