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我APM一切换定点或者定高就会左右晃两下然后冲天而起?

楼主(2015-06-14):
求解!~为什么我APM一切换定点或者定高就会左右晃两下然后冲天而起?在OSD看 高度显示正常  那气压计应该是工作正常的。为什么呢?

网友:
我的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失联了

网友:
留言,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A:
坐等解答,有人告诉我是震动太大APM震傻了!

网友B:
失去卫星了吧! 没星就定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去卫星了吧! 没星就定不了点。。。

不是啊,有12颗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解答,有人告诉我是震动太大APM震傻了!

..........不会这么叼吧..振傻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求不沉

网友C:
我定点会漂,冲天还没遇到,看看控的油门输出把

网友:
回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定点会漂,冲天还没遇到,看看控的油门输出把

之前不是这样的,但是换机架之后就这样了  但是以前只是没装GPS定高,现在连定高都不行了

网友D:
检查z轴震动情况,气压计上海绵,apm壳上黑胶布

网友(2015-09-17):
我也是这样,然后赶紧切自稳,由于油门太小,最后倒扣着炸鸡了,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查z轴震动情况,气压计上海绵,apm壳上黑胶布

APM开定高的时候忽上忽下好象油门一高一底的没有自动调参,但是优点象自动调参的样子?请问怎么解决?海绵也加了,只有1平方厘米大小,不止到对不对?

网友(2015-11-02):
哪家的apm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和我的是一模一样 你的这个问题一般两种 一种是APM受到过大的震动 还有一种是APM受到了大电流干扰 我估计你的飞控是受到了干扰 我敢肯定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M开定高的时候忽上忽下好象油门一高一底的没有自动调参,但是优点象自动调参 ...

你的这个问题 就是APM受到了大电流干扰

网友:
apm 定高 突然上窜 是z轴振动过大导致的 看日志 振动情况 z轴不可以高于 5-15 如果过高 上减振床 或者排振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你看看是不是触发了自动返航模式?或者看看日志

网友F:
你的油门是不是在50%左右?否则不要切换模式

网友G:
没遇见过着种问题

网友H(2015-12-17):
我开始也有这个问题 一切定高就抽风 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 , 后来加了个减震座子 把固件重刷了一下 现在很好了!1分40秒左右切的定点
?from=y1.7-2#paction&qq-pf-to=pcqq.c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