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bc头哪条线是正极?

楼主(2015-06-14):
一根线上面画了白色的线 一根上面写了英文 那个才是正极?

网友:
据我实验测试,里面是正极

网友:
一般是内正外负,有万用表可以量一下。

网友:
一般是内正外负,也不排除相反的情况,使用之前先测试

网友:
求万用表··· 有木有 ····有木有····

网友:
一般是内正外负,有些坑爹厂商会搞成内负外正...很少数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的,只有万用表实测为准。

网友:
按照标准来都是有白色线条的线为正,插头内孔为正。如果不按标准来,那么就难说了。最好是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要看你的用电设备,一般是内正外负。( 如:监控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