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深度改装***************

楼主(2015-06-14):
其它就不说了,说多了新手也不懂......懂的人不用讲
都不含电池,改装前,1080克,改装好1100克.,当然比悟轻太多了.
---------------------------------------------------------
上图

网友:
精灵3电池被石皮解了?

网友:
虽然轻了不少,那个碳纤机架可不便宜吧

网友:
电池也破解了 厉害

网友A:
黑色的机架哪买的呀

网友:
整个人体器官移植啊~~~~~~

网友:
脚架涂装黑色 包括云台相机 视定系统外壳 这不就是黑精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起来吗?飞个视频看看,不然就是概念机啦

你要的是这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机架哪买的呀

搜黑鹰机架,改装有风险,改前需谨慎

网友:
普通电池可以用了?

网友:
太牛了。。。同问,智能电池破解了?还有怎么绕过电调的检测?

网友:
普通电池肯定是接的智能电池的芯片,不然主板不认的。只要容量增大,电机用好的,风险就小多了,

网友:
  楼主,这样改装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了能用普通电池吗,还是加大轴距上更大的桨然后换电机吗?你这个机架轴距是多少的,能上多大的电池?

网友:
佩服!请上视频。抗风与小悟差不多吧?

网友:
改得好,但买精灵的一般都是喜欢它的小巧吧,这样改是不是会失去便携性

网友:
精灵3 的电调能带动这大电机吗

网友:
赞。终于看上去不那么玩具了。

网友:
赞。楼主这折腾劲不错

网友:
其实懂电池的都不难理解智能电池的原理,所以破解智能电池也不是很难的事。DJI的智能电池实际就是内置平衡充

网友:
佩服楼主,想问电调换了吗,随便换个电调都能用吗,我想用精灵2改大点回轴,所以非常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黑鹰机架,改装有风险,改前需谨慎

3q

网友:
改得连他妈都不认识了电池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破了电池没有?在楼主没出现之前,我以为只有我才能破电池
果然是上外有山,人外有 ...

电池怎么破啊??

网友:
同问楼主~电池怎么破啊??

网友:
这样改完效益是什么啊???

网友:
厉害。能不能放点详细的改装内容和过程啊

网友:
请问LZ,改装后最大能使用多大的电机和桨?能上多大电池?留空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
印度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