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接收天线与GPS天线的距离多少比较适合

楼主(2015-06-14):
433接收天线与GPS天线的距离挨得很近会不会互相影响?如图
GPS和433接收

图传发射在最前面,发射会影响接收,但是GPS很433两个都是接收会不会也影响,不知,求解

上几张全照

这是第一架FPV,装高压电线炸了

网友:
自己做的?

楼主:
淘宝买的成品机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池着了啊

网友B:
433接受和GPS都是接受信号的,距离无所谓,互不干扰的。会有干扰的是图传发射、降压模块、狗。

网友:
同是接收不会有影响,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才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接受和GPS都是接受信号的,距离无所谓,互不干扰的。会有干扰的是图传发射、降压模块、狗。

降压模块会干扰哪些东西?我有用降压模块的,跟飞控挨在一起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池着了啊

TCB,电池变形泄露了

网友:
gps最容易被干扰。总之,都是尽量远

网友C:
楼主,我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和你机型一样,GPS放置位置一样,433接收机也一样,甚至TCB电池也一样!妈蛋,真怀疑你在剽窃我~对了,这样装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还有TCB电池我飞飞机突然空中着火,这个电池我不敢在用了,这个电池虚标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和你机型一样,GPS放置位置一样,433接收机也一样,甚至TCB电池也一样!妈蛋, ...

不要吓我,那你现在用什么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吓我,那你现在用什么电池

现在还是在用老虎电池,准备换花牌或者格式了,我用TCB真的空中着火!绝对不骗你,C数虚标,推大油电池发烫,不信你试试看电池是不是发烫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是在用老虎电池,准备换花牌或者格式了,我用TCB真的空中着火!绝对不骗你,C数虚标,推大油电池发 ...

我地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压模块会干扰哪些东西?我有用降压模块的,跟飞控挨在一起放了

离飞控,GPS,433都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