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antom3 IMU预热时间过长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14):
各位P3魔友      自P3固件升级v1.1.9版本且做过IMU校准后,P3开机后IMU校准时间明显偏长,少则1分30秒,多则3分钟的。
      解决办法是重新进行imu校准imu预热时间与imu校准时的温度有关温度越低,imu预热时间越少,所以校准时尽量在空调房间内进行本人的P3 imu预热时间大约是100秒,经过重新校准后,校准时温度约为20度,imu预热时间为39秒,提高不少。

网友:
开机起飞的人路过

网友:
很不正常啊,建议打大疆问问

网友A:
经常看到说imu校准,不懂什么意思,和指南针校准不是一个东西吧?怎么我没在小悟说明书上看到过?

网友(2015-07-18):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说imu校准,不懂什么意思,和指南针校准不是一个东西吧?怎么我没在小悟说明书上看到过?

IMU就是主控里面的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模块   指南针是电子罗盘 两个不一样的

网友:
温度越低,imu预热时间越少???      为什么我在成都气温20多度 imu预热时间 不到30秒  到高原去天气很冷  预热时间至少120秒。 求真理

网友:
这个预热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