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BGC云台怎么连接到电脑

楼主(2015-06-14):
新手求助,BGC云台怎么连接到电脑。这样的板子,USB模块已经有了,看示意图是直接三根线么?示意图中的接口定义貌似跟板子上写的不一样,VCC和GND反了,到底哪个对的?接好之后应该下载什么驱动?弄了一天了,在线等

网友A:
你这个奇葩板子居然不自带usb,也是醉了。

网友B:
rx tx gd买个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 tx gd买个usb转串口

串口买了,接电脑上亮红灯,但是调参软件识别不出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奇葩板子居然不自带usb,也是醉了。

是啊快被搞死了郁闷

网友C:
USB  与板子驱动 安装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与板子驱动 安装成功了吗

usb和板子分别是两个驱动?我只装了板子驱动,isb驱动到哪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b和板子分别是两个驱动?我只装了板子驱动,isb驱动到哪找啊

从你的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安装

设备管理器也看不到com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也看不到com口

你的TSB驱动没装上或是串口有问题

网友:
装USB转串口模块的驱动就行了 其他不用装

网友:
装USB转串口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