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金战士陀螺仪安装方法

楼主(2015-06-14):
一朋友新进黄金战士陀螺仪。和500的油直。有副翼。请教各位玩过的前辈。这款陀螺仪能用在飞机上吗?如果可以,陀螺仪各个插口分别对应什么功能。百度搜不到啊,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本来就是用在直升机上面的,不然你以为这东西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是用在直升机上面的,不然你以为这东西用在哪?

有副翼的直机也可以吗?具体怎么安装。锁尾陀螺仪插哪个插孔

网友B:
可參考一下 MB
MB是可以只用它的鎖尾
記住 要在控裡 調回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參考一下 MB
MB是可以只用它的鎖尾
記住 要在控裡 調回120度

具体指导下。我是玩固定翼的。直机一点不懂。他也不会。谢谢前辈了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指导下。我是玩固定翼的。直机一点不懂。他也不会。谢谢前辈了

  有副翼 只需要 单轴陀螺仪 。。

最简单就是给别人 交换一个 KDS820 之类的。
—131 0126 5948 电话联系俺。。 单轴陀螺。

单轴的 比你这个 要便宜 50块钱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

具体怎么链接啊前辈。锁尾舵机插哪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 只需要 单轴陀螺仪 。。

最简单就是给别人 交换一个 KDS820 之类的。

我不能左右他的想法。只能帮忙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