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的飞控一飞远就失控炸鸡,连续两次相同情况炸鸡两次了,求坛内大师解答!!

楼主(2015-06-14):
紧急请教坛内高手解答,我的机器是6旋翼800的,用的动力是郎宇4110kv400的电机,1555的碳桨,飞控用的是naza v2的,电池6s10000的,三轴云台Sony n5.最近连续飞了两次失控两次,之前飞了已经有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失控过,但是这两次都飞的可能有点远,但是距离也最多就是500-800米这样,飞到这个距离以后想回来的但是突然就开始下降高度,速度比较快,推全油门也没有反应,打开失控保护也没有反应,最后炸鸡了。非常幸运的是飞机都是炸在没有人的地方,而且还都找到了,第一次炸鸡烧了两个电机,这次又烧了一个电机,两次炸鸡的情况一模一样。不过首先可以确认的是电池没有问题,电力充足。飞控失控保护设置都正常没有问题,所以我这就感觉很纳闷,如果是失控的话为什么飞控没有进入失控保护模式呢?飞控应该怎么设置呢,请教大师给予解答啊!!

网友:
我的四轴把遥控关了就能自己回来啊

网友:
飞控坏了吧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答啊

网友A:
近没问题远了就失控的话估计是遥控器的问题,失控了炸机没返航的话你看看失控保护有没有设置好,在调参软件里看关控时姿态通道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没问题远了就失控的话估计是遥控器的问题,失控了炸机没返航的话你看看失控保护有没有设置好,在调参软件 ...

谢谢啊,,原因已经找到了,就是因为遥控器里面的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我现在把失控油门设置在了55%的位置。

网友B(2015-08-14):
友情提示   V2 飞控不要超过650轴距的飞机  不然飞控算法有时候会计算不过来

网友:
我用万能的“可能受到干扰”来回答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   V2 飞控不要超过650轴距的飞机  不然飞控算法有时候会计算不过来

呵呵了,V2很多人飞800,妥妥的。A2飞650炸机的也大有人在。

网友:
万能的论坛  每次都能学到

网友:
应该是你失控保护设定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了,V2很多人飞800,妥妥的。A2飞650炸机的也大有人在。

哦  这样啊  那你继续咯  产品上说的最好还是按产品上要求的去弄吧  不然出了问题 客服也会跟你说 为嘛不按要求去弄 你这属于人为的 不在我们维修范围内(不要抱侥幸心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这样啊  那你继续咯  产品上说的最好还是按产品上要求的去弄吧  不然出了问题 客服也会跟你说 为嘛不 ...

看过大疆炸鸡给保修的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大疆炸鸡给保修的吗?呵呵

有哇  我买过的飞控有问题 寄回去是它飞控的问题 直接给换了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