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天线断了,能往里剥一段出来吗?

楼主(2015-06-14):
能不能再往里剥固定长度的一端出来继续用?还是说必须要更换?

网友A:
根据原芯长度,拨开外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原芯长度,拨开外皮即可

只要保证裸露在外面的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信号会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保证裸露在外面的长度就可以了?

拨开外面的屏蔽层即可,注意长度和拨干净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网友:
可以 屏蔽层也要剥了,不要伤到 里面的芯子

网友:
可以对付用,但影响到距离,最好换掉。

楼主:
关于长度,另一条天线裸露的长度是33mm,而7008的天线是29mm?

网友:
完全可以用,缩短系数跟电缆参数有关

网友:
建议:先做一下拉距离测试。如果没有明显的缩短遥控距离,干脆就不处理。如果确认天线短了影响很大,最好换整天天线,处理方法比接长要简单。

网友B:
建议:先做一下拉距离测试。如果没有明显的缩短遥控距离,干脆就不处理。如果确认天线短了影响很大,最好换整条天线,处理方法比接长要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做一下拉距离测试。如果没有明显的缩短遥控距离,干脆就不处理。如果确认天线短了影响很大,最好换 ...

已经剥掉了。。。。我做下拉距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剥掉了。。。。我做下拉距看看

测试结果如何,坐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