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和遥控器同时控制,导致炸鸡

楼主(2015-06-14):
朋友用地面站控制,让飞机降落,下降过程中我切到了自稳模式,结果电机直接停转,掉下来了。   地面站和遥控器同时控制到底是什么规矩………

网友A:
是用apm飞控?apm飞控在自动时用遥控切飞行模式是可以切回遥控控制的   如果你用遥控不切飞行模式而直接控制方向油门等是没反应的

网友B:
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切自稳的时候油门摇杆不是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切自稳的时候油门摇杆不是低位?

不知道当时油门杆的位置,应该不是在最低位。我当时飞起来后打成定点,朋友用手机地面站点了降落,然后飞机下降,我不想落下来,于是想手动控制,结果直接停转,掉下来,定点时油门应该在中位吧,不然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切自稳的时候油门摇杆不是低位?

再问一下,log里面那个数据记录的是我通道三的值,即油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apm飞控?apm飞控在自动时用遥控切飞行模式是可以切回遥控控制的   如果你用遥控不切飞行模式而直接控 ...

用的是pix,但用的是mp,所以是apm的固件。你的意思是遥控器切模式就能夺回控制权,所以有可能我切回来的时候油门是低位?  问一下,我想log里面的油门,是原始的遥控器的,而不是输出给电调的,应该看哪个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pix,但用的是mp,所以是apm的固件。你的意思是遥控器切模式就能夺回控制权,所以有可能我切回来的 ...

RC IN  C3通道就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 IN  C3通道就是油门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 IN  C3通道就是油门

谢谢,看log分析出来了,之前朋友用地面站控制飞机降落了一次,那次降落后我拉低了油门,然后朋友又用地面站控制起飞了,这时我的油门保持低的,然后就有了后来我切自稳的悲剧………唉唉,损失30.多大洋外加一劳动力

网友D:
我也有过一次一样的经历,损失了一个机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过一次一样的经历,损失了一个机壁

我损失了脚架,底板,电机坐,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损失了脚架,底板,电机坐,云台……

我当时高度只有7米这样,还算幸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pix,但用的是mp,所以是apm的固件。你的意思是遥控器切模式就能夺回控制权,所以有可能我切回来的 ...

apm固件就对了,遥控切模式后是可以得回控制权的,你后面的问题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