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熄火降落,炸鸡收场。。。

楼主(2015-06-14):
天祝路飞场地面比较平整,鼓足勇气开练倒飞熄火降落,首飞成功,A24兄给拍的视频,看片。

不过第三次来了一个重着陆,脚架残废,直接大劈叉。总结原因吧,快到地面倒飞转正飞的时候螺距不能给大,因为飞机是俯冲下来的,有速度,给升降舵翻的时候会提供浮力,螺距一大飞机就跳起来了,然后剩余桨速不足。没机会在拉了。

另外480也突然失控炸了,一天炸两机。

徒步还提供了中午工作餐,十分感谢啊。

网友:
进步进步

网友:
飞的好悠闲 赞下

网友:
案发现场

网友A:
你是 亲嘴 他们   一起的那 群的么, 看你群里发了 消息 哈哈,然后论坛 看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 亲嘴 他们   一起的那 群的么, 看你群里发了 消息 哈哈,然后论坛 看到视频

是的。

网友B:
自旋翻转过来更容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翻转过来更容易一点

很不幸,我是习惯顺时针自旋的,动力损耗更多。

网友C:
最好先让飞机有向下俯冲的速度和一定的倾斜角度之后再打熄火开关
还有下降阶段拉升降舵拉得早了点,如果克服这两点做熄火降落可以很轻松

网友:
向下俯冲越快,最后那一下越有劲

楼主:
嗯,好!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让飞机有向下俯冲的速度和一定的倾斜角度之后再打熄火开关
还有下降阶段拉升降舵拉得早了点,如果克 ...

嗯,好!

网友:
不知不觉已是高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不幸,我是习惯顺时针自旋的,动力损耗更多。

熄火降落时顺时针逆时针自旋损耗动能是一样的。。。因为熄火后没有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熄火降落时顺时针逆时针自旋损耗动能是一样的。。。因为熄火后没有反扭力~~

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幸,我是习惯顺时针自旋的,动力损耗更多。

那真是太遗憾了

网友E:
一直没整明白啥是熄火降落 模拟器里有这个联系项目 一直没玩明白 也不清楚怎么算熄火降落 有什么实际意义?应该怎么练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没整明白啥是熄火降落 模拟器里有这个联系项目 一直没玩明白 也不清楚怎么算熄火降落 有什么实际意义? ...

真的直升机也有这个科目,好像叫自旋着陆,就是在高空失去动力,借助下降气流维持桨速并安全降落的一个动作科目,熄火降落有一个原理,当飞机在重力作用下自由落体下降高度,这时调整桨距为负桨距,下降速度产生的气流会推动主旋翼旋转,当快到地面时调整为正螺距减速,最终安全落地。最漂亮的熄火降落还是F3C的。熄火降落主要是过心理关,负桨距在控上负一格就可以稳稳落地,当然飞机要600级以上。450是练习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直升机也有这个科目,好像叫自旋着陆,就是在高空失去动力,借助下降气流维持桨速并安全降落的一个动 ...

哦 谢谢 那为什么一定要配合自旋呢 自旋多快才好 向左还是向右? 我的是465 还没敢尝试过

熄火降落是说 开熄火开关然后接倒飞 接自旋 快落地的时候切正飞 正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谢谢 那为什么一定要配合自旋呢 自旋多快才好 向左还是向右? 我的是465 还没敢尝试过

熄火降落是说  ...

熄火降落不用自旋,标准就是正飞落下来就好了,熄火降落的水平越高,控制螺距的能力越强在熄火降落过程可以完成的动作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