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电后等了很久

楼主(2015-06-14):
发出滴(3秒后)滴(3秒后)滴(3秒后)……
电机
发动不了
银燕xa2212,天行者40a ,t6j,
该怎么办?
编程都遍不了,油门打上去打下来都是这样响

网友A:
接收机问题,比如没有正确接接收机线,或者接收机没有正确对码

网友B:
先检查发射和接受机,电调有没有插错通道

网友C:
俺就是来看看拿个分闪了

网友:
电调没有收到信号,看看有没有差错的

网友D:
应该是接收机无信号
这个电调说明书上有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