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遥控船,动力配置

楼主(2015-06-14):
以前一直玩车的。有点玩腻了。想玩船了。上淘宝看到有人在卖双马7011的空船。原配电机,没有电调,舵机,遥控。一冲动,买了台。后来发现有点贵了,全套的,也多不了多少钱。这个不管它了。遥控我手上有GT3C可以用。接收机也有。电调和舵机不知如何选择。7011这船长35CM,不知原配电机应属于哪种电机。应配什么样的电调和舵机呢?我的遥控车上有个性能很好的340A有刷电调和辉盛995舵机。但不想拆下来用。另配的话,不知要配哪种电调和舵机好?还请指教。

网友:
那是玩具船。

楼主:
是啊,所以才想改装啊。

网友:
2212新西达2450kv,天行者40A加个水冷434的浆跑的应该很欢

网友A:
那船我尝试过,随便跑跑还行,要是稍微想达到点速度,处理好反扭是很头疼的问题,因为太小太窄,非要改的话,一定要用内转子电机扭力小点,2030或2040的,然后用427的尼龙桨(如果有更小得更好,但是好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船我尝试过,随便跑跑还行,要是稍微想达到点速度,处理好反扭是很头疼的问题,因为太小太窄,非要改的话 ...

我就用的外转电机,配432桨,一点问题都没有,还能利用外转电机的惯性实现自翻

网友(2015-10-29):
顶     成功了吗、    微信1140874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