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PIX罗盘校准问题~请教大师~急~

楼主(2015-06-14):
罗盘校准数值到底怎样算好?
我新买了个PIX 罗盘转出来不圆 然后最后三个值在114 -230 -103左右浮动
但是根据我以前的PIX经验还有WIKI写的:
  • 在结束的时候,另一个窗口会弹出,显示给你新的计算出的补偿值。如果所有三个值在-150到150之间,说明补偿是正常的。点击“OK”。
因此我问卖家是否正常    卖家说-400 400之间都没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下吗?

楼主: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 ... uring-hardware/#i-3  WIKI的链接 罗盘校准部分
问题不光是转出来不圆,还有一个问题是转出来的确认数值不在WIKI推荐的范围之内-150~150,但是店家说是正常的!

网友A:
你是用数传还是USB 线,我的用USB经常转几下就断

网友B:
为什么,你的PIX   罗盘校准   只有一个?一般是   PIX一个,GPS上一个  校准的时候两个一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数传还是USB 线,我的用USB经常转几下就断

USB 断倒是没断过,数传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PIX   罗盘校准   只有一个?一般是   PIX一个,GPS上一个  校准的时候两个一起转

GPS没插,因为是新买的改版PIX,就想试试这些基本的能不能搞~

网友C:
我的经验装在架子上可以转出很圆的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装在架子上可以转出很圆的球

装与不装还有这种效果?

网友D:
接上电台,到室外试着校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电台,到室外试着校一下吧。

好的,到底那个数值怎样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与不装还有这种效果?

我个人遇到的,把飞控和GPS装到机架上转出来的很同步,很圆,其实我感觉你只要固定住就行,不必非要安装好

网友E:
为什么不管插不插外接罗盘,我的都只会显示一个罗盘校准啊,我用的是apm2.8/每次只能显示一个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管插不插外接罗盘,我的都只会显示一个罗盘校准啊,我用的是apm2.8/每次只能显示一个罗盘

apm 只使用一个罗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管插不插外接罗盘,我的都只会显示一个罗盘校准啊,我用的是apm2.8/每次只能显示一个罗盘

原来这样,怪不得呢
手里四个apm一直以为是板子的问题
顺便问下,pix提升大吗?有必要升级pix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ixRaptor  ?

是的,你也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到底那个数值怎样算好?

具体的范围还较真过,但是我有2块飞控的数据分别是:

94 51 -18

88 56 -11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的范围还较真过,但是我有2块飞控的数据分别是:

94 51 -18

是啊,我之前的pix也是没大于150,这三个数值代表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样,怪不得呢
手里四个apm一直以为是板子的问题
顺便问下,pix提升大吗?有必要升级pix嘛?

多轴固件从3.3开始apm2.x系列已经刷不上了,因此pix是迟早的事

网友F:
我的也是,三个值也比较大,但是正常飞,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三个值也比较大,但是正常飞,应该没有关系

正常飞是必然的,pix有两个罗盘,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数据是否正常?校准是否真的不成球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常飞是必然的,pix有两个罗盘,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数据是否正常?校准是否真的不成球没问题?

那个参数确实是-400 400之间都正常,至少是这么写的,我的也能转成球啊,不外置GPS也很正常飞,加上外置GPS后再校准值就小了,用起来也还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参数确实是-400 400之间都正常,至少是这么写的,我的也能转成球啊,不外置GPS也很正常飞,加上外置G ...

-400 400叫可用吧  我想是不是wiki的数值150代表良好?超出但不超过400算可用?就像震动一样,大一点也能用,小一点更好~

网友G:
这个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你也是这种情况吗?

        我的没看 ,罗盘校准以后  指南针指向没问题、飞机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样

这个必然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看 ,罗盘校准以后  指南针指向没问题、飞机正常飞!!!

那麻烦你看下吧,在全部参数树  compass  里面

网友H:
转出来不圆,还有点都被向圆心压,是罗盘收到干扰了。
但LZ这个数字可以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出来不圆,还有点都被向圆心压,是罗盘收到干扰了。
但LZ这个数字可以正常飞

正常用肯定的 本来就是双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出来不圆,还有点都被向圆心压,是罗盘收到干扰了。
但LZ这个数字可以正常飞

但是我旁边没有干扰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