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用T14SG设置不了失控返航(关控返航)求前辈分享经验

楼主(2015-06-14):
遥控器校准了,开控数值1096关控数值968,关控开关停留在第二个模式上面我设置成返航RTL,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的时候把开关拨到RTL上面然后再设置的失控保护,这些我都是一步步来的,就是关控不切换返航模式只能开控的时候用开关切换。。哪位前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传授一下经验吗?

网友A:
首先要说说,你误会了失控返航的作用和未理解6个种式是怎样用的,多多潜水都少将了,6种模式是其中一个通道用的,而失控返航是检测油门的.试问你关控飞控会触发第二模式吗?

网友:
        “失控保护”  和6种飞行模式没有关系,也不用设置成关控,就跳到 “ RTL模式”上。  失控保护是 在飞行的状态下   油门通道值低于设定的值(一般是975)APM就是认为遥控器失控了,就自动进入   “失控保护”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说,你误会了失控返航的作用和未理解6个种式是怎样用的,多多潜水都少将了,6种模式是其中一个通道用 ...

就是关控不会触发第二个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关控不会触发第二个开关

关控会有一个pwm值 去失控保护里看 记得不要接电池  然后设置失控的油门值 高于你这个关控后的值 低于油门开关的值 选择丢控后始终RTL

记得一定不要装电池操作 接USB 打开安全开关 解锁 推油门 手拿飞行器离地 开到定高模式 然后关控 这样正常肯定会提示failsaf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控会有一个pwm值 去失控保护里看 记得不要接电池  然后设置失控的油门值 高于你这个关控后的值 低于油 ...

是否需要把安全开关解锁跟遥控器解锁?

网友C:
你的是遥控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遥控什么型号?

FUTABA T14SG

网友C:
在地湎站调整时关控后看显示是什么模式,把失控返航设为当前位置即何,我也碰见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地湎站调整时关控后看显示是什么模式,把失控返航设为当前位置即何,我也碰见这种情况。

就是完全没有反应,开控之前是什么模式关控之后还是什么模式,好像接收还插在上面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需要把安全开关解锁跟遥控器解锁?

是的

网友A:
多潜水吧.好多问题不是三语两语能讲明的.网上有泡泡老师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吧.好多问题不是三语两语能讲明的.网上有泡泡老师的视频.

泡泡老师也不是万能的,我就是照着他T8FG的设置弄的也还是不行,最后才知道原来要解锁,而他的视频教程并没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也不是万能的,我就是照着他T8FG的设置弄的也还是不行,最后才知道原来要解锁,而他的视频教程并 ...

你没看全吧,那为什么你不懂6种模式与失控保护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