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课堂,乐迪R6D收机变10通,与各种飞控连接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06-14):
(无正文)

网友:
我的R6D今天刚被桨把天线在根部打断了,不过一样飞...........

网友:
厉害,多谢老师,受教了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使用APM2.8飞直升机,遥控器机型种类是设为直升机单舵机模式,还是设为固定翼模式?  我看遍APM的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哦。谢谢啊!但我仔细看了您在APM直升机视频教程里面调3通道与8通道混控的时候,天九遥控器屏幕是固定翼的图形。现在在这里跟您再确认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使用APM2.8飞直升机,遥控器机型种类是设为直升机单舵机模式,还是设为固定翼模式?  我 ...

我遥控器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3、8通混控,别的APM自己会去接管。
不过,有模友说遥控器可以用直机模式,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置遥控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遥控器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3、8通混控,别的APM自己会去接管。
不过,有模友说遥控器可以用直机模式 ...

好的,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估计是直升机和固定翼两种机型都行,而固定翼更可靠一些,因为您用的是这种,另外我也偏向于用固定翼,因为直升机油门和螺距混控,多占用掉一个通道,我接收机6通道就会不够用。

非常非常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遥控器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3、8通混控,别的APM自己会去接管。
不过,有模友说遥控器可以用直机模式 ...

泡泡老师,您好! 还要麻烦您一下!请问接收机油门通道只接APM输入端的3号,不接8号,会怎样?也就是说,我没有理解您的,在遥控器里设跟APM输入端3、8号连接的两个通道要混控的原因。

我APM输出端采用您的接法:1-4号接直升机的4个舵机,8号接电调。那么是不是因为APM输出端8号接了电调,才所以输入端8号一定要给到油门信号? 只在输入端3号给油门信号,输出端8号是没有油门输出的(解锁后)?

网友(2015-10-07):
我的零度S4V2飞控可以抓到R6D的PWM讯号,但是R6D切换成PPM,会抓不到R6D输出的PPM讯号,

用转换模块将R6D的PWM转成PPM再接S4V2,S4V2飞控动作正常。可确定S4v2收PPM讯号正常。
用转换模块将R6D的PPM转成PWM再接S4V2,S4V2飞控也可以动作正常。确定R6D的PPM输出也正常。

但是S4V2跟R6D配在一起就不行,请泡泡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B:
请教老师这个控能否用在minix飞控上?这个飞控只支持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这个控能否用在minix飞控上?这个飞控只支持sbus

可以,换R9D九通道接收机就行了,R9D带SBUS输出,
这个6通接收机只有PWM和PPM二种输出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R9D九通道接收机就行了,R9D带SBUS输出,
这个6通接收机只有PWM和PPM二种输出方式

谢谢老师!

网友:
我的乐迪R6D怎么没法切换PPM输出,快速按两下没反映

网友(2016-01-24):
顶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