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舵机上的三根线

楼主(2015-06-14):
玩航模有段时间了,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也不是很确定,最近听到了两种不同版本,所以上论坛向大家请教一下,有人说是中间为电源线,其他为负极和信号线,,,又有人说中间位地线,其他为负极和信号线
求各位给确认一下

网友A:
中间必定是电源线!这样设计的初衷是,即使你不小心插反了,也不会烧设备!

网友B:
一般为电源正极,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不小心插反而损坏舵机

网友:
一般来说,三根线的颜色为白、红、黑或橙、红、黑或橙、红、棕等,白为信号,红为电源正,其余为负(或地)。我是这样认为的,不对的话,请指正,谢谢。

网友C:
就个人到现在为止就见过三种舵机,三线舵机中间为正极,五线多级两个电源线三根是电位器线,还有一种是串口舵机一般机器人用。最常用的就是中间正极的。目前没有见过正极在旁边的!

网友D:
不管什么颜色,拿起来把最浅那个颜色放在左边,中间为电源正,其左侧颜色最浅的为信号线,其右侧颜色最深的为电源负。举例:白红黑的话,白最浅,为信号。黄红棕的话,黄最浅,为信号。中间线永远是电源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颜色,拿起来把最浅那个颜色放在左边,中间为电源正,其左侧颜色最浅的为信号线,其右侧颜色最深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个人到现在为止就见过三种舵机,三线舵机中间为正极,五线多级两个电源线三根是电位器线,还有一种是串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必定是电源线!这样设计的初衷是,即使你不小心插反了,也不会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为电源正极,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不小心插反而损坏舵机